小白。求华硕PSKPL-AM不触发 求给个思路

楼主(2015-07-20):
小弟 还是小白 没上几节课, 所以 大神,们别喷啊~第一次发帖  ,怎么说这个情况 就是 这个板子 有时候莫名奇妙的 不触发,然后 过几分钟 又会自己好了 ,但是 拔掉电源,过几分钟 又会不触发~换过CPU  还是一样~求大神给个思路  怎么查~

网友:
H55 -2 标题不清/内容不符
海韵之恋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A:
在实际维修中   当不触发维修 可以尝试 清零 CMOS

网友B:
是不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C:
把COMS跟个电池同时清楚下 看看再看开关正各路电压是否短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在实际维修中   当不触发维修 可以尝试 清零 CMOS

COMS清零 做过了  和电池也换过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把COMS跟个电池同时清楚下 看看再看开关正各路电压是否短路

COMS清零 做过了  和电池也换过了~ 待会试下 开关 短路 ,但是过几分钟 自己有会莫名奇妙的 好了 。 然后断电几分钟  又会还是一样 不触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主板的问题

肯定是主板的问题 。

网友:
引用 网友D:
COMS清零 做过了  和电池也换过了~ 待会试下 开关 短路 ,但是过几分钟 自己有会莫名奇妙的 好了 。 然后 ...

如果开关 短路 怎么修~

网友A:
引用 网友D:
COMS清零 做过了  和电池也换过了~

我说的 当不触发维修!  你灌水要不要这样 你缺分 我可以给你 , 看清楚再说 到底是你求别人 还是别人 求你 自己搞清楚

网友:
别听楼上胡扯,第一 有可能桥虚焊 用热风枪对准南桥均匀的吹。第二和io连接的电阻不良。直接撬掉锡丝直连。第三加焊io

网友E:
这种故障现象是保护,大部是你触发后桥温度过高,或者是供电没完全出来导致主板进入 保护状态,必须断电后电源和主板的电全放完,这样就能清楚故障,再上电就行了。

网友:
慢慢来,换着时序,一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网友:
12楼正解,打下AD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 当不触发维修!  你灌水要不要这样 你缺分 我可以给你 , 看清楚再说 到底是你求别人 还是别人 求 ...

???哦  没看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故障现象是保护,大部是你触发后桥温度过高,或者是供电没完全出来导致主板进入 保护状态,必须断电后 ...

我试试  ,主板放电  有试过 ,貌似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主板的问题

哈哈哈哈哈  是不是主板问题   你太逗了

网友:
VCCRTC,  RTCRST#, 32.768, 3vsb, vrmbtn(开关针),RSMRST#, PSON

网友:
可能是保护了,,测待机条件,,各大电压,,注意几个芯片

网友:
楼主搞定了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