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E 无CPU供电维修一例!非铁皮管通病!

楼主(2015-07-20):
在看 着大片的时候接到一台B460E 说是开机不显示。插电流表开机电流跑0.12 看到这电流想应该是CPU没供电。直接拆机ing`````````````
光板上电测L8 果然是0V CPU供电芯片是ISL6266A 查它工作条件

20脚19V正常 22脚VDD 1.1V VDD应该是5V的变成了1.1V 问题应该就在这了。查VDD 5V_ S0来源经R25电阻 另一边也是1.1V 查来源

5V_ S0是由Q20转换而来 测Q20 S极电压为1.1V 问题就在这 了 查Q20 G极0V经Q13 由Q12控制

Q12第5 6脚应该为12V~19V 实测得0V 查R117发现另一边有电压·立马换R117 电压过来了  上电看电流0.8蹭!蹭!蹭  LENOVO!久日的联想LOGO出现了 !
维修结束!

帖子写得不好·没什么技术 望大神们莫喷!!!

网友:
楼主思路清楚  加分

网友:
非常见的故障,维修思路不错

网友:
挺不错的 加分鼓励

网友:
思路清晰!!!不错!!

网友:
思路清晰,加分鼓励!

网友:
我也遇到过~

网友:
这破机子不想吐槽了

网友:
思路清晰,加分鼓励一下。

网友:
    我刚拆一个B470E、。

网友:
分析的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
大部分都是铁管

网友:
思路清楚,加分

网友:
楼主维思路还是很清析的,笔记本主板电阻坏的还真不少

网友:
思路清晰 不错恩

网友:
好像我也换过这个电阻,是的,大故障好修,坏个电阻啥的,就得慢慢查线路,比换个显卡难多了

网友:
楼主  你这个不止是CPU供电没有吧     应该前面好几个电压都没有的   呵呵 不过修那个电压都能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