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S单换外屏 有没有教程

楼主(2015-07-20):
就外面外屏裂了   有没有教程  想多赚点

网友:
难道只有厂家直接做好的

网友A:
换屏工具不是有售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屏工具不是有售吗?

有啊   但是有没有教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啊   但是有没有教程啊

你联系他一下月饼

网友:
欲练此功你首先要买机器,分离机,压合的,除泡。
还要干胶,荧光纸,银浆,盖板
再者。。。。给屏幕教点学费。。。

网友C:
那个我看过满简单的
固定好后用钢丝割下坏屏,清洗干净,用专用的模具放好新的 放好胶压上新的  用光照 一段时间,就可以了,呵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个我看过满简单的
固定好后用钢丝割下坏屏,清洗干净,用专用的模具放好新的 放好胶压上新的  用光照 一 ...

我现在贴合ip5或5S弄十片保守点也就6-7片好。。。都是坏在tactil有部分失灵。。。
现在只分给自己用,技术不过关啊

网友:
这个要练,多练找到手感,之后换就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