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报警

楼主(2015-07-20):
昨天客户拿了一台联想E40笔记本,说报警2声没显示,我一试发现的确没显示,但是听声音应该是有显示了的,不用问肯定是显卡问题了,拆开吹热一下,再开机可以显示了,显卡打胶的,容易坏,,小心上BGA后可以开机了,,客户拿回去用了一日就打电话来说不行了,又报警,再次拿回来插电测试,这次的报警和上次不一样,这次是一声长3声短再3声长一声短,8声,我再吹热显卡还是这样,按道理没那么快坏的,换内存不行,拆了键盘也不行,有没有人知道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内存报警,再换个内存看看

网友:
好经验  学习了

我的泪为谁飞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原来还是显卡问题,换一个就好了

网友:
诊断卡跑18吧

网友:
显卡问题!!!!!!!1

网友:
能进入BIOS吗?

网友:
显卡的问题 不过这个很难做 灌胶的

网友:
我就知道在thinkpad的机器上面 这样报警还是显卡问题 你这个可能还是一样

网友:
楼主这种换了显卡再说了,8成显卡的事了

网友:
显卡没做好

网友:
这个三声  是内存报警,重新插下内存  用洗板水洗洗槽子

网友:
显卡的问题,加焊无果

网友:
这个显卡不好干啊!

网友:
还是显卡问题,这机子通病。

网友:
之前吹显卡就好,这次要换新的

网友:
重值下显卡吧  嘉涵不好用

网友:
这机器的散热器不行,显卡容易换,建议把散热器也换了

网友:
谁能提供一个这个显卡上BGA的上下温度设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