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刷BIOS 的问题 怎么选BIOS

楼主(2015-07-20):
本论坛的不说
官方有BIOS的  怎么选呢
有几个疑问:
大家都是选最新日期的刷吗?
假如最新版本的 只是更新一一下CPU支持
而且你的主板 很明显 不是CPU 不支持
还是针对 问题刷呢  但是问题有很多 有没说。
就是想问问 大家是不是 都刷最新的BIOS。

网友A:
我个人  是看 更新有没有关系到我这个主板的问题,有就刷  没有 就刷最新的
最新的是不是 包括了 以前的所有更新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个人  是看 更新有没有关系到我这个主板的问题,有就刷  没有 就刷最新的
最新的是不是 包括了 以前 ...

看你主板的版本,不是最新就越好,有部分更新好主板不支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你主板的版本,不是最新就越好,有部分更新好主板不支持的。

哦  谢谢版主 指教

网友:
根据版号的

网友:
看机子的版号,然后确定刷哪个bois

网友:
只要型号和版号一样就刷吧,记得先备用原来的,不行,再用编程器刷回来

网友:
一般刷最新版本

网友:
如果是不亮的机器,我一般刷最原始的那个版本,如果是奇奇怪怪的问题,就选择升级的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