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闪屏

楼主(2015-07-20):
小白又来了  前天来了个戴尔n5110 开机闪屏不显示 。怀疑是屏坏了  换了块新屏能显示 但还是闪 。感觉像是屏线问题 换了根还是这样  哪位大神 知道是什么问题吗

网友:
没看见图不好说,显卡看看吧,这个机子,显卡或北桥通病,

网友:
显卡的问题来的吧,做下BGA看下

网友:
显卡问题了

网友:
外接显示正常没

网友:
显卡问题!!!!!!1

网友:
用风枪吹下显卡看看

网友:
ghcvgcvgvhkk不哟海波哦

禁言、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外接正常   多谢各位大圣  提供的情报

网友:
这看机,干了显卡再说

网友:
查下显卡吧 先查下基本的正常显示条件 在上BGA

网友:
是LCD吗  我遇到过LCD的高压条发热过高会闪屏

网友:
先换屏  试一试。。。我不喜欢轻易动显卡 和桥。。。实在最后没有办法才动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