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跑码 没有桥供电

楼主(2015-07-20):
主板维修
没有内存供电
主板维修

网友:
请问是什么芯片组主板,是无内存供电还是无桥供电。如果是同时都没有,请先查内存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是否正常。

网友:
按时序维修

网友:
查内存供电来源,查条件什么的

网友:
我想说,楼主是来搞笑的吗?就一句话?

网友:
既然知道没桥供电。那就查桥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咯

网友:
思考桥供电的产生方式,在对其进行测量。 修桥供电一般是控制芯片。。1、5、7高电平。或者358.324这种芯片

网友:
先修内存在修别的

网友:
先修内存供电,再修桥供电。

网友:
先说说是啥芯片的主板好么,,AMD还是ITN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