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 进系统 点正常运行 重启 进PE 提示 WINDOWS-文件损坏 文件或目录C:\$SECURE...

楼主(2015-07-20):
  XP 进系统 点正常运行 重启  进PE 提示  WINDOWS-文件损坏 文件或目录C:\$SECURE已损坏且无法读取。请运行 CHKDSK工具    导致C盘 无法识别 要怎么解决

网友A:
1、进入带命令提示的安全模式,开机F8
2、之后输入CMD,再输入convert C:/fs:ntfs /V 看下你的C盘是否为NTFS,不是的话按提示改
3、输入这个 chkdsk C:/f

重启,自动检测,然后就等吧,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B:
C盘里面的重要东西拷出来是吧分区模式里面能拷出来

网友C:
硬盘用了多久了

用硬盘工具 mhdd  扫  坏道

考虑用的时候多少年了    久了就没有 修的价值

一年多。。。尽量用什么 硬盘再生器

网友:
换硬盘,换内存

网友:
先测试下硬盘 出这问题基本硬盘问题

网友D:
可能是分区表坏了

网友E:
老是提示估计硬盘有坏道了。。
简单修复下。 不行就MHDD扫描。。   估计要换硬盘了。

网友:
楼主,发图上来看看吧,说也说不清。

网友F:
感染病毒了吧。。。

网友G:
进PE维修模式试一下。

网友:
上面都说到了,按步骤排查就行了。

网友H:
备份资料,,重新分区,在重装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B:
C盘里面的重要东西拷出来是吧分区模式里面能拷出来

C盘就是有重要资料   C盘掉了  打不开

网友:
引用 网友H:
备份资料,,重新分区,在重装系统。

全盘 都有资料  500 G 不能 格盘 而且 找不到C盘    格盘也不能出现C盘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进PE维修模式试一下。

修复了 非法关机 还会出现  然后 点正在启动系统 就会重启   部分windos 不能使用 这个已经试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感染病毒了吧。。。

没感染 ...

网友I:
弄那个数据恢复软件,把里面重要的东西拷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老是提示估计硬盘有坏道了。。
简单修复下。 不行就MHDD扫描。。   估计要换硬盘了。

无坏道    不能换 全盘坏道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分区表坏了

就是分区表混乱了 ,C盘格式变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A:
1、进入带命令提示的安全模式,开机F8
2、之后输入CMD,再输入convert C:/fs:ntfs /V 看下你的C盘是否为NT ...

这个早就用过了, 非法关机 还是一样

网友:
n年前就用过了。。。。。。。。。。。。

网友:
C盘格式变了 不管PE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硬盘用了多久了

用硬盘工具 mhdd  扫  坏道

主板G41 估计 三四年了  无坏道  全盘资料 不能换  包括C盘

网友K:
换台主机读一下看看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弄那个数据恢复软件,把里面重要的东西拷出来

太麻烦了 , 走了弯路 而且收不到什么钱 浪费时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换台主机读一下看看

修复了分区表 但是系统部分 功能不能用  资料考不出  不能格盘 C盘 他们公司分的20G 风险太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太麻烦了 , 走了弯路 而且收不到什么钱 浪费时间了

你这是到大公司上门服务呀?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个早就用过了, 非法关机 还是一样
chkntfs /t:0

chkntfs /x C:

先后输

网友:
最简单硬盘拆了挂其他电脑里面啊 要是能打开c盘最好打不开 能认盘或者diskgen看看再不行就用数据回复软件恢复

网友:
DISKGEN这个工具可以尝试恢复分区,最好重写MBR

网友:
硬盘有可能,南桥也有可能。

网友:
扫描硬盘,有没有坏道,有的话切了就行了

网友:
首先你得先确定你的硬盘没有问题,要想确认硬盘很简单,网上有很多测试硬盘的工具,比如HDDScan,等等,如果测试硬盘坏了,就换个硬盘然后分区重装系统就可以了,如果测试硬盘是好的,那么就将硬盘拆出来,接到其它能正常开机的电脑里做为从盘,然后开机,拷出你C盘里的重要资料,如果没有重要资料可以省去这一步。然后把C盘格式化了,重装系统就可以了。说起来简单,但做起来还是有点难度的,慢慢来,不懂就问,别怕!

网友:
换一个pe试一下

网友:
你看下C盘变成什么样的格式了    如果是RAW的话还可以把资料回复出来

网友:
备份C盘,格式化

网友:
能打开C盘不?打不开的话就是硬盘专修软件来修了。

网友:
能打开C盘不?打不开的话就是硬盘专修软件来修了。

专业台式维修 -5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个早就用过了, 非法关机 还是一样

安全模式没进过  不知道能不能进  但是 解决方法 跟你差不多  C盘格式变了 导致 PE 无法识别C盘  先修复了 分区  修复了一般 然后   修复完 重启 扫坏道  发现 除了 绿道 老化  其他没什么 主板上南桥也有问题 主板自检 之后  修复完 但是系统部分功能不能用  网络打不开   文件打不开  插上USB不认    后面 就强关机  又变成一样了  又重新修复 把资料考了出来 五个多G   然后就重装系统  装完系统 就解决了 但是一些客户端 考勤系统 没法弄  他们公司要重新弄 就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