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H61-MLX3 PLUS R2.0 开机报错刷BIOS不开机

楼主(2015-07-20):
P8H61-MLX3 PLUS R2.0 ,开始故障为能显,但报错.如图.

这个提示后直接刷了网上几个版本的BIOS后,都是开机风扇就转一下就熄火.
这个版本的BIOS真难找到吗?

网友:
请发主板的特料编号上来帮你找找看有没BIOS。

网友:
这个BIOS我有,官网提取的,已经测试完毕。

网友A:
这个BIOS我有,官网提取的,已经测试完毕。

华硕P8H61M-LX3-PLUS-R2.0 官网提取BIOS.zip

网友:
多谢楼上兄弟发BIOS,刷过后的确OK了.
如图所示

网友:
要怎么提取BIOS了,有没有教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BIOS我有,官网提取的,已经测试完毕。

同问?  要怎么提取BIOS了,有没有教程 现在的BIOS官网下下来 多不能用编程器写的 碰到开不了机的 就没办法了!

网友:
【迅维】网资料挺多的啊

网友:
网上下载的都是CAP格式的.刷了后无法开机,就是通电后风扇一转就熄,再转再熄 这样的循环.

网友:
不能再刷回来吗

网友:
怎么提取bios啊

网友:
用winhex去掉前2048字节(ff ff ff ff)空字节保存为bin格式就能开刷

网友:
官方的BIOS  华硕的 真不好,很多刷了不行

网友:
我的主板就是这种情况,学习一下

网友:
是的啊 下载华硕都要提取  下载都是CAP格式。烦躁死了

网友:
可以下低版本的是rom格式的该bin格式就好了

网友:
不可靠了

网友:
MSI ASUS BIOS我下最低版本的BIOS刷

网友:
有些BISO要砍掉前面一部分才能用的  坑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