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应该是通病,联想G505开机不显,LA-9911P

楼主(2015-07-20):
最近修了两台故障一样的G505,待机0.069偏高,3v电感对地很低,上电400多到500多来回跳,给人的感觉是检测一遍内存又复位重新检测,
排阻能测到波,持续一段后停止,然后又持续一段,如此反复。最后换板载cpu解决。
最后附上从淘宝买的bios 联想G505

网友:
板载CPU也是在网上买吗 型号不太好看呀

网友:
我也碰到这个机器 ,早点看到这个说不定也搞定了

网友:
先把BIOS下下载下来吧

网友:
遇到我也试试   看看 是不是通病

网友:
学习了,下次遇到直接把它秒杀了

网友:
感觉楼主没有表达清楚啊

网友:
板载CPU还没有换过,应该是四代的把,,多少钱

网友:
没修过这样的

网友:
AMD的U,板载坏正常!

网友:
是不是板载CPU

网友:
U口不能用,有可能是BIOS的问题吗

网友:
大短应该 是吧

网友:
AMD的板载CPU挂很正常

网友:
AMD的板载U 很容易坏啊。

网友:
先留下BIOS,以后遇到再考虑

网友:
AMD的板载好容易坏啊

网友:
板载的没换过

网友:
应该是CPU的问题

网友A:
CPU的问题,前两天遇见一个

网友:
换个CPU就好了,应该是3V电压低

网友:
BIOS是不是好的啊

网友:
下载下来了不知道跑哪了 晕死了

网友:
还没经手过这机器

网友:
如此简单如此难

网友:
现在机子 BIOS越来越重要了

网友:
我这个刚你的差不多啊。待机0.05 3.3V待机电压对地 0.009 开机电流在0.6左右跳变 这个机器正常的待机电压是多少,3.3正常对地是多少 ,我这个也可以是APU问题,但是一开妈用风枪加热会亮,上BGA后故障一样

网友:
我的换CPU也好了

网友:
现在好多的新机器都是bios坏掉了!!!多的很 啊 !!

网友:
BIOS焊反了 BIOS 是好的

网友:
这是最后换了CPU吗?不过很感谢楼主的无私精神,BIOS收藏了

网友:
AMD A4板载CPU。

网友:
是刷BIOS解决的吗

网友:
板载cpu坏很正常??????

网友:
一般遇见半载的cpu坏的,都是直接换板子了

网友:
这个机器的板载CPU却是爱坏的很

网友:
a 的CPU吧?

网友:
要是我可能就先刷几个BIOS试下了 板载cpu 不太想干

网友:
看着情况是通病

网友:
遇见过但是没有修好

网友:
碰到过一样的 没有解决啊

网友:
顾客直接换棒子了

网友:
刚好有一台先换了再说吧!

网友:
我的接屏不显示,外接可以。下载bios看看

网友:
这台谁有图纸啊

网友:
换板载CPU 风险挺高的

网友:
所以是换板吗?有试过先刷bios吗?

网友(2015-08-23):
引用 网友A:
CPU的问题,前两天遇见一个
我也遇到一个这样的

网友:
遇到过一台 不过CPU 短、

网友:
还没有遇到LZ那样的事

网友:
我的进水换了EC现在电流跑0.35又不能插诊断卡.好纠心.有没有修过这问题啊.

网友:
板载AMD的问题 遇到过几个了 破AMD。。。关键是这东西 加焊没用 重直球也没用 只有换。。。太烂了。

网友:
感谢楼主.修好了.就是EC坏了.接屏有惊喜啊.

网友:
另外问一下.这个BIOS的1脚为什么电压来来回回乱跳.电压是2.2~3.3跳.而且没测出波型.

网友:
现在的cpu怎么爱坏了呀

网友:
我遇到我就不爱换

网友:
现在的机器BIOS问题是在太多了

网友:
板载CPU?低价不低啊。

网友:
CPU坏呀。现在的CPU都板载了

网友:
是通病的,我修几台了,这U要95元,,待机0.6左右,正常可以触发。。跑到显卡停了、。。。。

网友:
很给力!路过学习学习 只为多点分 没办法 新人穷啊

网友:
这个多少钱 U

网友(2015-10-04):
可以摸一下板载U, 待机状态可能会发烫哦, 。

网友:
AMD板载CPU故障率高啊

网友:
自己没分了 看看楼主经验

网友:
待机时CPU应该发热,碰过换CPU好了

网友:
先下载了备着吧

网友:
还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