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刷完bios问题

楼主(2015-07-20):
接到联想b460一台 开始是开机不触发 一看是通病,果断刷bios 。。亮机,好了。。但是给客户后用了一天又回来了,经常出现鼠标键盘不灵,考虑到是不是bios没有刷好,论坛里经常说这款机器的bios很多不匹配,就果断下载了一套,ecbios和南桥bios同时刷了,结果鼠标键盘更频繁的不好用了,,,,下来n多个bios 依然没有解决,想问问亲们有没有人遇到过相同的问题 讨论一下。。。

网友A:
试试  这个   不行我就没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试  这个   不行我就没有了

谢谢了 我试试,,,,

网友B:
试玩说说能用不啊

网友C:
暂时还没遇到类似情况,楼主刷完讲讲情况哦,还有如果修好了也告诉一下大家是怎么好的

网友D:
是不是吹到旁边的东西或触摸板驱动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吹到旁边的东西或触摸板驱动的事

不是 开机多次 偶尔还有一两次能用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试玩说说能用不啊

试过了  莫名奇妙的掉电 我也是醉了额 放弃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暂时还没遇到类似情况,楼主刷完讲讲情况哦,还有如果修好了也告诉一下大家是怎么好的

没有搞定呀。。最后不得以放弃修了。。。你没有碰到过 我都碰到俩了。。。

网友:
还真没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有搞定呀。。最后不得以放弃修了。。。你没有碰到过 我都碰到俩了。。。

额,我该说你运气好呢?还是倒霉呢?

网友:
b460 刷完bios,出现这样的情况还没有遇到过,键盘受控于EC,鼠标用的是USB口,受控于南桥,不可能两者都出问题吧,我觉得还是bios的事情啊

网友:
是不是没装好

网友:
直接说触摸板坏

网友:
同意12楼说的啊。

网友:
应该还有别的问题吧

网友:
我也没遇到过,不过关注中

网友:
刷的应该是ecbios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