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M3A760M总烧mos管

楼主(2015-07-20):
联想 M3A760M总烧mos管,换新的以后可以真常用,用4-5天开机的时候就烧穿了,换过几回了。求神指点
联想

网友:
曹文说加点字

网友(2017-08-30):
我也有块这个主板,风扇转下就停,拔了12V就正常,量12V也不短路

网友:
这应该 一组全换了。。电源控制模块也得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