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加电掉电一例

楼主(2015-07-20):
E40经常修换显卡的不少,这一台之前也是换过显卡的返修机器,这次来了看电流到0.29左右加电掉电,有时候到0.9左右掉电,不是显卡的事情,看是自己做了个开关线,从开机电路上接了一根电线,找个螺丝孔戳估计大家都干过,因为这样加电一闪就掉电的不好测试,开关板没这个好用板子翻来覆去的,回到正题,开始静态测所有电感的阻值,没有发现情况,没有短路的,开始戳螺丝孔,无意间一下碰到了cpu我去烫死我,虽然是瞬间加电小电流,但是CPU非常烫手,不会是u挂了吧,换了个u一代的i系列坏的不少,心里还是有点嘀咕别把我的好的CPU给烧坏了,瞬间电流上到2a多,我去,不会真挂了吧,不敢再试了,拿出假负载开始上去,一个个电感量电压,当量到PL20上午时候发现不对劲,电感上面没电压,打开图纸1.05v这时候想起来CPU烫的问题了 ,缺点压啊,心里有点舒服了,估计我的u没事,找到故障点就好说了开始找为什么没有,我去上管的5脚没有19v,在论坛上看过一个帖子说e40 只要好好的测试主板上的保险都能修好好多板子,可儿不是有个保险吗,找到PF3一测,果不其然,开路了,一般开路都是有原因的,测试后级的对地阻止0,短路烧坏了保险,去掉保险,去掉上管还是短路,烧鸡大发摸到一个硬盘接口旁边的电容短路了,pc170,拆掉后阻止三百多,正常了。装上上管找了个0欧姆的电阻当保险装上,开机不掉电了,电流上去了1.2不动了,感觉不对,接上屏,换了内存CPU一顿折腾还是不行,看看散热器堵死了,不会显卡又烧坏了吧,量了下上面的电容没有短路的,上bga假焊,这个显卡很娇气当上部温度到了一百九十多移开上面的风嘴,靠下部加热到230多锡开始化了,轻轻推了下,冷却取下来测试,ok此机器修复,看帖子觉得有用的给点分吧,最近很穷。

网友:
哦,忘记交代了,我的CPU好着呢,没有烧掉

网友:
不错。赞一个。 今天碰到个宏基的本子掉电 时好时坏的,没法修

网友:
这个是要加些分的,修得不易呀!

网友:
楼主以后发贴时,尽可能把字搞得稍大些,这样看起来眼睛没有那么累。

网友:
我现在手上有一个台式主板,铭瑄的H61MEL,也是时不时掉电,已经确定是主板问题,也没图纸,掉电没时间,有时进系统能用半小时,有时开机一亮就灭,有时进滚动条掉,有时进桌面后再重启,就一直经常这样不断重启,好烦,过保了,都不知道是哪的原因,桥加焊过没用。没掉的时候声卡、网卡也正常,

网友:
是不是IO问题

网友:
朋友你在看看帖子 是不是IO问题…………

网友:
看的不是太懂,郁闷啊

网友A:
今天也修一E40  电流0.7几就掉,,测下显卡电容  有好几 个都短了。

网友:
最近修到的有几台E430 显卡也爱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也修一E40  电流0.7几就掉,,测下显卡电容  有好几 个都短了。

这个显卡坏了就这样,你取下来显卡测试下阻止,如果短路肯定挂了,这个显卡坏的太多了,打胶的取得时候当心点

网友:
掉电的最难修的,楼主,赞一个

网友:
E40的显卡现在都不修了,太容易返修

网友:
thinkpad 系列的机子都不好修

网友:
这系列的机子好现象修好了也不稳定 他这种主板好像设计的是一次性的

网友:
这个机BIOS也坏的多

网友B:
这机器显卡最容易坏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机器显卡最容易坏了哦

这个显卡非常容易短路,而且死贵,焊接的时候温度把握不好就挂了

网友:
E430 显卡也爱坏记下

网友:
测了什么 电容

网友:
欠压会导致掉电,学习了,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