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3SV 3.0 加电无显示,风扇不转

楼主(2015-07-20):
首先,对不起大家,耽误大家时间了。
本人纯白,问题可能问不到位,也问的没水平,还请见谅。

华硕K53SV 3.0 主板
1. 未拆前,按电源开关,风扇不转、电源灯亮、屏幕不亮。    按电源开关5秒强制关机后,自动再次加电。也就是说,想要关机(让电源灯不亮),只能拆电池+拔电源。
2. 拆开后(从小胆大,乱拆的),问题仍就存在。这时没有电源开关了,但接上电就直接是“电源灯亮、屏幕不亮”

尝试过:
1. 用VGA线外接显示器,没有任何效果。
2. 看了半天电路图(太复杂,真心看不懂),带电测了 “iTE  IT8572E” 芯片 左下角附近的一个点,有5v电压。(在电路图上看那个点标有5V,所以测了一下,因为这个触点很大,万用表能测。绝大部分,太小了,没法用万用表测啊)。

求问:
1.  这是什么问题?(对不起,这个问题有些白痴)
2.  主板问题?还是CPU问题?(能否排除CPU? 打算淘宝上换块主板,但又担心不只是主板问题)
(图1为 加电后效果;图2为加电后 测5V位置)

网友:
看电流跑到多少

网友:
很有可能是显卡

网友A:
大神
对不起,我真心不知道咋用万用表测主板电流。

万用表的两个触角那么粗大,咋接串连进主板电路啊?串连到什么位置啊?

(现有工具:螺丝刀若干、数字万用表一块、放大镜一个、手电筒一个、曲别针若干)

网友:
建议送修,不要把故障范围扩大,以免换板。

网友:
你们那里没修电脑的吗?送修吧,看你也问得这么辛苦了,到时也该理解下别人的辛苦吧!话说奸如磐石的机子神一样的问题本来就多如牛毛.

网友B:
因为你不是很了解笔记本主板的维修思路
这板子估计也不是简单能修好的
建议你送修吧 也可以在论坛找个同地点的维修人员 检测下

不要自己把问题搞大……祝你好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因为你不是很了解笔记本主板的维修思路
这板子估计也不是简单能修好的
建议你送修吧 也可以在论坛找个 ...

谢谢版主关心

就是想知道,仅换块主板的话能不能解决问题呢

网友C:
我的笔记本就是这一款~!!!!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笔记本就是这一款~!!!!

然后呢?

出现啥问题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版主关心

就是想知道,仅换块主板的话能不能解决问题呢

在没有测试判断前 最好的回答是   不一定

网友:
想显卡问题啊,华锁的不好搞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神
对不起,我真心不知道咋用万用表测主板电流。

没有可调电源吗

网友:
送修吧小神,不用很多钱可以修好的,换板不一定行的。

网友D:
加油  兄弟  目前你这水平还是不要乱动手  送专业芯片级 修修,顺便看看问问  或许还快点。。还有就是能不能把你那点位图分享下  每下载一次月5分哦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加油  兄弟  目前你这水平还是不要乱动手  送专业芯片级 修修,顺便看看问问  或许还快点。。还有就是能不 ...

谢谢啊

我目前是处于没水平状态,自己瞎乱整。 听的各位大神话,不折腾了,送修。

那个图是在论坛里下载的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89233-1-1.html

网友:
我的和楼主的问题一样,k53sv ,楼主 的弄好了吗? 送修还是自己弄的 ,请问一下知道是那里坏了不?

网友:
看样子楼主对笔记本的工作原理是一无所知的,送修才是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