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地学员修3V/5V待机实例1(更新)

楼主(2015-07-20):
机器型号:
板号:07263-1

                             板号:07263-1

故障现象:无3V/5V待机电压

维修思路:

第一步:看外观(EC没有, 3V线性的滤波电容没有,等等)
第二步:对地打值
       测公共点的阻值500以上,测各电感无短路
第三步:上电测量电压
      A 测量公共点电压19V左右,正常
      B 测量待机芯片的工作条件(主供电VIN 19V左右、EN0通过电阻接地正常开启、VREF 输出2V,但无3V/5V线性输出)
      C 3V线性的滤波电容换上,测量线性3V/5V电压,3V线性正常出来,但5V线性出来15V左右,应该是芯片坏了,内部自举升压导致。
      D 更换待机芯片,测量3V/5V线性输出正常
第四步:测量3.3V/5V待机电压还是没有出来,再返回测量ENTRIP1ENTRIP2 没电压(正常情况下,ENTRIP1/ ENTRIP2高电平开启,通过电阻接地)
第五步:追查ENTRIP1/ ENTRIP2受哪个信号控制,如下图:

从上图分析,PWR_S5_EN 要为高电平,U2716脚导通,拉低+3VL线性电压,使得U2734脚截止,51125_ENTRIP1通过R532电阻接地,从而开启PWM 5V待机电压;

PWM 3.3V待机电压开启信号分析同上。

第六步:  根据原理EC芯片待机供电、待机时钟、待机复位、读取程序正常后,发出PWR_S5_EN高电平给待机芯片开启PWM,输出3V/5V待机电压。由于此板没有EC芯片,只能飞线把PWR_S5_EN信号强制拉高。

分别把U27U282脚飞线到待机芯片3V线性输出,旁边的滤波电容的正极

第七步:用万用表测量3.3V/5V电感后端,正常出来3.3V/5V待机电压

第八步:用示波器抓波

13V\5V电感前端波形

3V电感前端

5V电感前端

23V\5V电感后端波形

3V后端波形

5V后端波形

3、(装上两路上管)测3V\5V上管G极波形

3V上管G

5V上管G

4、(不装两路上管)测3V\5V上管G极波形

3V上管G

5V上管G

5、(装上管)双通道同时抓取上下管G极波形

3V双通道上下管G极波形

5V双通道上下管G极波形

63V\5V线性

3V线性输出

5V线性输出

7、(去掉3V上管)测5V电感后端波形

8、(去掉3V上管)测5V上管G极波形

9、双通道同时测量EN信号与电感后端波形对比

3V电感后端

5V电感后端

网友:
呵呵图片出来了就是路径也出来了,先支持下,楼主辛苦了。

网友:
正规军果然不是我等野路子出身能比的

网友:
示波器的图片 对于学习示波器的很值得看看  几乎标准的波形

实地培训的确实厉害!

有想学习的 速速报名 (

网友:
图片没有排好,有点错乱,贴子不能更新,只能重新排下,再发

网友:
你是在做作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