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宝石H61 通用板 无CPU 电压 求助!

楼主(2015-07-20):
其它主供电正常  CPU 无电压
UP1625P 是CPU管理芯片 无EN供电
料板 换了UP1625P  EN有1.26V了  但是还没工作 不上CPU  能出CPU电压 1.3V
图纸没前例  没头绪呀!下面是 UP1625 的图纸  参考下
求大神指点 还要测哪几个电压

网友A:
6\7系列芯片组板子,不上CPU就能出CPU供电,一般都是预设供电,当H61接受到电管发出的VRMPG(SYSPG)和IO发来的PWROK这两个信号之后,如果别的工作条件正常(1.05V桥供电,1.8V桥PLL供电正常,25M晶振起震)那么就会发出全板时钟和CPU的两个PG,一个是CPU_PG,一个是DRAM_PG,CPU再接受到这两个PG之后,配合时钟,会读取BIOS,然后通过I2C总线,向CPU电管芯片发出信号,要求电管芯片输出真正符合CPU要求的核心供电,如果此时BIOS出问题,或者I2C总线通讯不畅,那么也是无法发出真正的CPU供电,要么保护起来,要么一直是预设供电,不过一般都是保护起来的多,直接没有供电。
你现在先刷个BIOS,不行再换个电管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6\7系列芯片组板子,不上CPU就能出CPU供电,一般都是预设供电,当H61接受到电管发出的VRMPG(SYSPG)和IO发 ...

太给力了   谢谢    有空 在看看 这个板  客户同意换板了

网友B:
接着修吧,,难得“轩辕思天 '"这么给力的回答

网友:
现在的机器是不是BIOS也会引起无UW共电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6\7系列芯片组板子,不上CPU就能出CPU供电,一般都是预设供电,当H61接受到电管发出的VRMPG(SYSPG)和IO发 ...

天天,我发的帖子你怎么不帮我分析下啊,我知道你很厉害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天天,我发的帖子你怎么不帮我分析下啊,我知道你很厉害的

你的华擎N68么?我看到是你上面的从电源管理芯片都没有PWM信号电压啊,CPU供电不出来,要么是芯片自身工作条件不满足,造成的原因是EN,供电,反馈等等。要么就是芯片自身损坏。要么就是带载能力差,表现是上假负载有供电,供电可能是1V,也有可能是0.5V甚至更低。造成的原因是某一路或者多路工作不正常,MOS管开启关闭时序不正,开启信号存在电流毛刺,MOS管自身信号不良,滤波电容性能不良等等。
你现在既然没CPU供电,我想你最好查下电管芯片工作条件是否正常,反馈部分好好查,死办法就是一个一个的量。不过华擎没图纸,很不好弄。
查了如果都正常,把主从电管芯片全部换掉。必要可以把MOS管子也全部换掉。
最求真理你可以这样做,如果是快餐式速修,我感觉这板子可以扔了。

网友:
我碰到一个戴尔的小上网本也是这情况,不上CPU出CPU电压,上CPU没电压,我也搞不懂是啥毛病,我朋友说是CPU座虚焊了,让我加焊加焊,我由于没加焊过CPU座,不敢乱弄,所以也没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的华擎N68么?我看到是你上面的从电源管理芯片都没有PWM信号电压啊,CPU供电不出来,要么是芯片自身工 ...

谢谢你,轩辕思天,我是搞板卡级维修的,想学芯片级,客户换下来的板子,我竟然刷BIOS,通病等修好了大部分,于是,我买了,迅维网主板,笔记本维修书和光盘,只是看起来有些吃力,以后在修主板上遇到困难,请你帮助我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你,轩辕思天,我是搞板卡级维修的,想学芯片级,客户换下来的板子,我竟然刷BIOS,通病等修好了大部 ...

大可问我,我尽量解答。

网友:
轩辕思天 回答的很详细,高手啊!

网友:
楼上的都分析得透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华擎N68么?我看到是你上面的从电源管理芯片都没有PWM信号电压啊,CPU供电不出来,要么是芯片自身工 ...

这些宝贵经验值得学习,摸索。就是感觉吃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着修吧,,难得“轩辕思天 '"这么给力的回答

肯定要修   只是 一点图纸都没有 无从下手呀  说的信号 都不知道 在哪里查 现在  IO引脚定义 都找不到...(小小个的IO)

网友:
测量一下CPU管理芯片旁边的小电阻,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
请问大家,华硕P8H61-M长响三声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D(2015-08-23):
引用 网友A:
6\7系列芯片组板子,不上CPU就能出CPU供电,一般都是预设供电,当H61接受到电管发出的VRMPG(SYSPG)和IO发 ...

思天  在吗 这个板 能点亮了   但是  点亮后 过一段时间会黑屏  进PE  过一段时间就黑屏  有时候 红屏 花屏
具体 请看连接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85778-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思天  在吗 这个板 能点亮了   但是  点亮后 过一段时间会黑屏  进PE  过一段时间就黑屏  有时候 红屏 花 ...

既然是一下黑屏一下红屏,接的是核显,那说明表症状是核显出问题。你排除了CPU和内存。那么就是主板。主板上与核显有关的是
1,CPU到桥的FDI总线
2,BIOS里面封装的VBIOS信息
3,核显供电
4,输出接口部分
然而你说到加独立显卡会卡死机。加了独立显卡后,核显不会工作,那么核显供电肯定是没有的,BIOS里的VBIOS也不会干扰。CPU到桥的FDI总线也不会工作。板子的VGA接口更加排除嫌疑。那么卡死的原因到底有几个?
1,CPU供电不稳
2,桥、IO或别的外设芯片有问题
3,BIOS自身有问题
这三个条件,都需要你慢慢排查。不过我建议你首先还是查CPU供电,最好再换个供电芯片UP1625P,毕竟这个芯片参与到核显的供电控制。24脚就是它关于核显的外置PWM信号端口,它工作不稳,会导致CPU无辜宕机,核显输出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