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T400机暗屏故障

楼主(2015-07-20):
开机暗屏,高压条上有20V和3。3V,灯管和屏是好的,有很暗的图像。不知道什么故障?

网友:
楼主改个高压条试试啊,应该是高压条的问题吧

网友:
换一下高压条最方便了,可是家里没有,要确定故障再去淘宝买。先看看显卡哪里有什么接触不好问题,前几次开机有时会亮一下,拔掉显示屏,量显示屏插头上有95伏交流电压,故障不亮时,这个插座没有这个交流电压。

网友:
95V 交流电压 ?

网友:
高压板 条件正常 灯管正常  那换高压板是首选了

网友:
高压条上有20伏,好像从外接电源20伏充电器插座上经过一个保险电阻直接过来,三条细线有三个3.3伏,听说还有什么触发电压5伏?没有看见这个电压,有那位大侠知道?

网友:
T400暗屏是通病啊

网友:
查下屏接口的条件

网友:
这个修过,换通用高压条一般都是可以的,只是没有了以前高压条上面的那些指示灯啊。。。。

网友:
屏里面的LCD灯管坏了吧, 屏线也有可能!

网友:
还有一个现象,就是高压条下面的一排led小灯早就不亮了,开机都没有指示了。
屏的灯管和线都是好的,只是没有输入屏的两根线的交流高压,线路板上写是95伏,以前好的时候拔掉屏的插头,在高压条插座上用万用表交流挡可以测出高压,现在不亮了,就没有了。

网友:
屏和灯管没有坏,是高压条上没有交流高压输出到屏上,看高压条上线路板上写的,这个高压应该是交流95伏,以前屏亮的时候用交流挡测到过。
高压条下面的一排小灯早就不亮了,它们和暗屏有什么关系吗?

网友:
灯管正常就改个高压条

网友:
如果排除屏,高压板,灯管,屏线的话,那只有是显卡的问题了

网友:
试试改下高压条

网友:
显卡在哪里?是cpu旁边有小块铜散热片的地方吗?好像没有独立的卡。
改高压条怎么改?有什么思路?

网友:
后来检查是屏线问题,买了一根屏线,换上就好了,谢谢楼上各位提供思路。

网友:
还是高压的问题呀

网友:
暗屏通病  主板上高压主供电保险断了

网友:
涨姿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