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桥没有发出slp_s5#

楼主(2015-07-20):
dell n4010 EC发出了RSMRST#    PWRBTN#值南桥,南桥没有返回SLP_S5#.

南桥的VCCRTC   VCCSUS3_3    V5REF,都可以测到,是不是说明南桥坏了?

网友A:
估计是南桥的条件还没有满足,如果查了每一个都满足,就可以换南桥了。。。先加焊一下。。。

网友B:
还有几个小条件 不过坏的可能性小  一般是南桥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几个小条件 不过坏的可能性小  一般是南桥挂了

能说的详细一下吗,我自学维修的,整天遇到不同的问题,又弄的不太明白.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南桥的条件还没有满足,如果查了每一个都满足,就可以换南桥了。。。先加焊一下。。。

能说的详细一下吗,我自学维修的,整天遇到不同的问题,又弄的不太明白.谢谢了.

还有那些条件没有满足?晶振?谐振电阻电容?RTCRST?

网友C:
VCCRTC,
RTCRST#,SRTCRST#,
32.768KHZ,
INTVRMEN、
DSWVRMEN、
VCCDSW3_3、
DPWROK、
VCCSUS3_3、
BATLOW、
RSMRST

参考 也许是桥的本体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VCCRTC,
RTCRST#,SRTCRST#,
32.768KHZ,

RTCRST#,用万用表测为0V(白天测的,测定地方太多了,反正比SRTCRST#低了好多)
SRTCRST#,用万用表测为2.9V(记忆中的数据)

正常吗?

顺便赞一下,迅维的气氛真好,有一种 传业 授道 解惑 的感觉。

网友:
还有几个条件没测,不过桥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南桥的条件还没有满足

网友:
引用 网友C:
VCCRTC,
RTCRST#,SRTCRST#,
32.768KHZ,

版主就是版主呀,说全了,按这个测量吧

网友:
查待机不靠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