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没集显电压,不过内存

楼主(2015-07-20):
联想E531三代的桥没集显电压,不过内存 。南桥有发出PLTRST  内存的ODT没有0.75V的电压,内存的1.5V  VREF0.75V  VTT0.75V  SMS 3.3V  都正常。CPU换了,内存也换了到底是什么呢?今天把桥给拆了还没装上去,下班回来发下帖子让大家给我指导下

网友:
有示波器抓抓波呀

网友A:
先把桥焊好
之后可以刷个bios试试

网友B:
先刷BIOS  然后查一下CPU的工作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把桥焊好
之后可以刷个bios试试

嗯,BIOS接到机子第一时间刷了,请问下哪里的故障会导致内存的ODT不出0.75V的电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刷BIOS  然后查一下CPU的工作条件

嗯··现在桥买了,也拆了,明天去把桥做上去再说··

网友:
三代的没有CPU供电  没有集显供电  首先都刷个BIOS。。。。

网友:
+1.5V_CPU_VDDQ看下有没有这个电压..有的话看看有没有出来..今天修到一台G480就是这个转换电压没有导致没过内存不出集显供电.........SMBUS都抓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