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地维修纬创07241-1

楼主(2015-07-20):
版号 :纬创07241-1
故障现象:无3V/5V

拿到板后先对地打阻值(公共电、各大电感...)无明显短路。。。

上电,发现是小电流的公共点。

那我们从保护隔离开始修!!!

我们发现U5导通需要R286  R287分压,前提条件为ACAV_IN为高电平,场管导通形成分压!

ACAV_IN为高电平需要8731悬空,LDO上拉。

补好R286后,大电流的公共点出来了,接下来看3V/5V。

51125  供点  ENO   线性   ENI和EN2 都正常 ,5V输出1点多V   3V输出正常
测的5V上管G极只有5电压,应该是自举不成功或者管子有问题。

然后一步一步排查,原来是电容换成电阻了。该直连的装上了电容!!

最后附上两张3V   5V电感后端波形。(维修中也有使用示波器,忘记拍了)

 会员11703582元2022-10-11 13:48

网友A:
最下面那张是拆掉上管的图片,不知道怎么点的,多发了一张,谁能告诉我怎么重新编辑吗?

网友:
虽然后面多了一张,但总体来说还是不错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下面那张是拆掉上管的图片,不知道怎么点的,多发了一张,谁能告诉我怎么重新编辑吗?

重新编辑需要相关版主处理

下次插入图片的时候注意 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新编辑需要相关版主处理

下次插入图片的时候注意 就好

哦,这样啊

网友C:
丹丹找到没?到底是谁.........?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丹丹找到没?到底是谁.........?

......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重新编辑需要相关版主处理

下次插入图片的时候注意 就好

上电,发现是小电流的公共点。

小电流是怎么测到的?测电流不是需要用万用表串在线路上吗?还是说测得电压比较低?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电,发现是小电流的公共点。

你测一下场管的D极和S极   进行对比一下就可以了啊

网友E:
我发现实地的同学修机器都比较有耐心

网友F:
实地真好 好想去

网友:
蛋蛋在我这。

网友:
理论太强了。。

网友:
理论这么强大以后是大神

网友:
我发现实地学员都示波器都喜欢用2V作基点

网友:
示波器玩的可以啊

网友:
实地就是好。

网友:
实地出来,现在都会用示波器修么,,,机器是越来越难修了,老一辈得淘汰了,,得去重新学习才能跟得上新架构

网友:
然而丹丹到底是谁?

网友:
学习了。又长经验了

网友:
现在架构更新好快,需要不停学习。

网友:
很细心,思路也很清晰

网友:
赞一个!基地出来的学员就是不一样!

网友:
理论很好,实践也不错

网友:
实地学习就是好啊!

网友:
思路清晰,感觉修的没有压力,很顺畅

网友:
不错,迅维实地学习个个都示波器高手啊,

网友:
其实先看看板子上那里动过,可能会有收获

网友:
我也有个3、5V电压都偏低的情况,有一个自举的BOOT脚只有1V多不知道是哪的问题。

网友:
多谢楼主的分享 学习了,给楼主加分

网友:
分析的很好

网友:
会用示波器 还是好 楼主有没有示波器修笨笨的教程呀

网友:
实地就是不错

网友:
实地都这么强呀

网友:
实地出来的就是厉害

网友:
说的真好,技术可以哦

网友:
电路要是弄明白就好修多了

网友:
没有下载分你懂得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F:
实地真好 好想去
你问问迅维一年招多少人,或者一期招多少学员。个个都是这样的吗?

网友:
学习了。等碰到的时候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
楼主有篇帖子的丹丹是谁啊! 还没告诉大家呢 期待ing.......

网友:
我也想问下你说的小电流是电压低还是用什么测出来的电流呢?

网友:
思路清晰 不错恩

网友:
厉害 啊啊 啊 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电,发现是小电流的公共点。
小电流指的是公共点的电压不是由mos管直接导体 而是通过里面的二极管自导通产生 这个可以测电压就知道了 或者测mos的g级也能分析出来

网友:
看来楼主是以前有学过吧。。应该有些基础功底了

网友:
自举升压一般不出问题的

网友:
示波器都用上了 厉害

网友:
不错,尽管故障不复杂,但能够迅速修复是很不错的

网友:
楼主理论扎实啊。。

网友:
靠。。迅维出来的就是牛B

网友:
理论很强大啊

网友:
楼主的电路太强大了,一期比一期厉害啊

网友:
功力不浅 要毕业了,,

网友:
标准的教程。。

网友:
我学的时候没好好学示波器

网友:
有波波就有希望 没有示波器 现在都不好修了

网友:
而且现在机器更新太快 图都赵不到

网友:
分析得真好,维修思路很清晰,理论方面够硬……

网友:
这种手脚在楼主面前都是小菜了,我吃过电感换成电容的亏当时没想到别人做过手脚修了好几天

网友:
理论基地强大,好想去学习

网友:
当年我貌似这怎么在实地修过

网友:
真想去实地看一下

网友:
实地就是不一样,理论功底好,

网友(2015-08-23):
引用 网友E:
我发现实地的同学修机器都比较有耐心

那都是被逼的啊。

网友:
时序分析得不错  赞一个

网友:
出来了。就是靠自己了。

网友:
实地的理论都很强

网友:
和仁宝的有点类似

网友:
耐心十足啊,不过我应该也可以哈  嘿嘿

网友:
最后一张是什么

网友:
芯片级维修哪家强,中国【迅维】响当当

网友:
写这么多,这么详细,挺有耐心的,感谢!!

网友:
实地的同学修机器都比较有耐心啊。

网友:
实地学员就是好,示波器都是必备本领,基本功啊,羡慕

网友:
嗯 不错的经验

网友:
小电流怎么查,用万用表电流当能不能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