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宏基4738G不触发且风扇狂转

楼主(2015-07-20):
机器:宏基4738G独显
故障:待机电流0.16A,风扇狂转,不触发
维修过程:测公共点,3,5V正常,其他电感无电压。此机器明显待机偏高,待机时风扇就转了,先查风扇接口CN6,发现1脚电压已出,为5V,U17芯片正常,那就顺藤摸瓜吧,往前查,主查5v的由来。发现5V由5VPCU转换而来,此MOS管PQ56的G级有12v电压,由信号MAIND控制,MAIND应该是触发之后才产生的。查PQ25的1,2,3脚都无电压,PQ25没有导通,15v直接到了PQ56的G 级了,那就是PQ25的G级出了问题,没有高电平,继续往上查,发现PR128无19V的VIN,经测量此电阻已坏,且焊盘也断了,重新把焊盘刮了出来,把分压的PR136电阻拆了过来补到PR128上,在飞线到公共点上。此机器至此修复成功,完美亮机,拆掉的分压电阻也没影响。大晚上的加班发帖不容易,大家犒劳一下,加点分呗,THANKS!!!

网友:
这个问题按部就班来还是好修的

网友A:
查PQ25的1,2,3脚都无电压,PQ25没有导通
是否应该是1,2脚无电压,3脚有15v电压???

网友:
就是图有点乱,呵呵。

网友:
还没遇到这样的,学习了

网友:
楼主图文并貌讲的很清楚,谢谢!

网友:
进水了?腐蚀了?

网友:
从风扇转动,摸出5V提前出来,此故障经典。

网友:
修的不错,按部就班查图纸还是很好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PQ25的1,2,3脚都无电压,PQ25没有导通
是否应该是1,2脚无电压,3脚有15v电压???

3脚也没电压,15V电压根本没过来

网友:
楼主循序渐进维修就应该有这样的技术

网友:
风扇狂转,换过桥了吗

网友:
风扇是开机就一直转码

网友:
我去,高手啊。

网友:
是进过水的,腐蚀部分可能是PR128电阻周围部分,可能是楼主没有处理腐蚀部分直接上电最后引起PR128电阻和对应相连焊盘烧断。

网友:
厉害   要是我就开始先看不触发

网友:
思路不错,顺藤摸瓜找到故障点。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 给力

网友:
这是进水的机器仔细观察都能发现

网友:
4738G掉电很烦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