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 X1 carbon不开机

楼主(2015-07-20):
客户送了一台THINK  X1  CARBON机器不开机,待机电流0.05有点高,,标准是0.01,3V,5V正常,SMSCMEC1619L-JZP有点温度,我把他换了,现在能开机,能进系统,进系统前报电池错误按ESC跳过,怎么解决,现在不能冲充电,我现在碰到2台这样的问题了,电池是好的换过测试了,我想请问一下是不是SMSCMEC1619L-JZP 芯片里写有程序对电池自检通不过,导致不给电池充电

网友:
请问SMSCMEC1619L-JZP这个是什么芯片

网友:
这芯片带程序的,还是BGA上去的,打了黑胶,上次搞一台也是待机偏高,郁闷的是换了也不触发,掉了一个点,飞线也不行。

网友:
换ec看看 的  应该是可以  、

网友:
和程序没有 多大事情

网友:
我手上有这麽一台,芯片烧了换了一个,现在现象和你的一样,不充电,系统显示电池不匹配,头大。

网友:
1619就会一个 IO芯片吧

网友:
你的问题解决了没????

网友(2015-09-06):
MEC1619L我今天我碰到。客户手贱把电源接口搞短路。现在待机偏高。这个芯片发烫。。。。。不知道这芯片里面有没有资料

网友:
充电芯片换个试试。或者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