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奇葩惠普15 e029tx要把我搞哭了

楼主(2015-07-20):
客户拿来说清理灰尘就不开机了,拿到手故障是触发断电继续触发无限循环,果断换内存试,果然一下就亮机了,跟客户谈好内存价格,装机,装好后尼玛还是同样故障,不对啊。插客户自己内存试机,又亮了……咱回事?立马断电再开故障又来了……卧槽,原来是内存拔出来插一次能开一次机,断电立马又出故障,想着刷bios,先搞亮机进系统,下官方bios更新,尼玛下了所有版本的都出错,提示flash read error in smi  搞了几个小时,实在是没力气搞了。唉。求大神指点下大概哪地方故障?

网友:
我觉得你还是拆机重新安装一下看看,是不是清灰没有安装好,仔细看,排线的地方。

网友:
拆BIOS下来刷,清扫一下内存槽,擦一下金手指

网友A:
反复重启的话,应该是在始终自检内存,把内存从新上去有时亮,是不是内存槽,有灰,接触不好,或者用酒精清理金手指,

网友:
怀疑是CPU坏了。。。断电重启的时候CPU供电也跟着反复掉1.1-0-1.1 正常开机0.9V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反复重启的话,应该是在始终自检内存,把内存从新上去有时亮,是不是内存槽,有灰,接触不好,或者用酒精清 ...

怀疑是CPU坏了。。。断电重启的时候CPU供电也跟着反复掉1.1-0-1.1 正常开机0.9V

网友B:
不要急,慢慢来,先休息休息再想

网友:
可能还是BIOS的问题 去官网下 惠普的官网有BIOS

网友:
修好了 。。。。BIOS问题。。。这鸟机器。。。亮机官网的bIOS刷不了。。。淘宝买了个BIOS+EC刷上去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要急,慢慢来,先休息休息再想

搞定了。。。BIOS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怀疑是CPU坏了。。。断电重启的时候CPU供电也跟着反复掉1.1-0-1.1 正常开机0.9V

兄弟 能把买的BIOS发上来吗  我今天接了个问题和你一样

网友:
这BIOS是好东西啊,LZ上传吧,,我下载收好

网友:
楼主把BIOS传上来吧

网友:
学会分享也是一种快乐。

网友:
内存槽里面脏了,洗一下就好了。

网友:
清灰怎么清出bios问题来了,不解,

网友:
为什么情灰尘,怎么会吧BIOS资料丢了,求解

网友:
BIOS上传 加分大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