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小米3 不读SIM卡飞线图

楼主(2015-07-20):
小米3 不读SIM卡飞线图

网友:
高手在明间

网友:
这个不错。有机会试试

网友:
有机会试试。。

网友:
线接在卡槽触点的哪个位置?插进手机卡时,把飞的线压断怎么办?

网友:
你不早点发出来,唉,又跑了一个客户,不过还是谢谢你

网友:
不错的经验,记下先

网友:
拆了卡槽飞

网友:
不可以直接换卡槽么

网友:
  民间有高手啊

网友:
我老婆小米3也是不读卡

网友:
这个值得保留

网友:
民间有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