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小米3 换屏后 送话有电流声 杂音

楼主(2015-07-20):
小米3 换屏后 送话有电流声 杂音

网友:
如果是原装的这种有杂音的情况应该是楼主所说的接地不良所致,假如换的非原装尾插(送话器同尾插在一条软排线上)那就不一定是接地问题了——总之,小米四换屏总成后要担负送话器异常的风险!!!这是我本人经历过了。

网友:
赞一个  大爱  以后手机也可以搞搞了!

网友:
是的,这个屏我换了N多了,最好不要破坏原先的胶,按原先的样子贴上去,

网友:
楼主导电胶用的是哪一种?

网友:
之前还真的没注意过这一点,下次我遇到了试试

网友:
谢谢分享,下次注意

网友:
一直换原装屏没出现这个问题,小米3尾插排线的送话问题后期厂家的改新的版本解决送话故障

网友:
换那么多屏暂时没有出现楼主所说的问题,以后遇见了可以参考楼主

网友:
我发现都是小米的机子在发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