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地维修华硕G50V无待机

楼主(2015-07-20):
拿到主板后发现上面缺不少件,先不管了这板主要是要修待机,找图纸补件发现这主板没有图纸只有点位,那就将就看吧,找到待机芯片用的是TPS51020,再看发现3V5V上下管和滤波电容都不在了于是找料板补上,打值正常,通电不出待机,对照PDF查条件供电,DDR19V,5V线性,REF_X10V都正常,没有ENBL1,ENBL2查来源由VSUS_ON控制双N管Q8105产生高阻态ENBL,ENBL又经电阻R8106与VSUS_ON连接,VSUS_ON受控于EC,且经过+3VAO上拉,打阻+3VAO短路,烧机EC发烫,拆掉阻值正常。看板子上面U8102 Q8105都被拆掉,U8102是+5VAO转+3VAO的5脚芯片,由于没找到合适的芯片,就通过两个电阻分压了一个3V左右的电压,此时待机芯片已有了开启ENBL,但芯片没有PWM输出,取掉PWM上管没有测到波形,后来换了51020后有了PWM的+3VO和+5VO!

网友A:
EC坏,还缺件,是实地练习的板子吧

网友:
思路清晰   。。。。

网友:
点位图也不传上来看看

网友:
无图的机器就是难搞

网友:
高手就是不一样。

网友B:
基地人学习的都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基地人学习的都不错

是的。一般学员学完有维修思维,能看懂图纸,能分析图纸,能画出电路图。
想了解具体课程,可以加我QQ981775188有事您Q我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坏,还缺件,是实地练习的板子吧

是的。维修思路就是这样练出来的!

网友:
这些老师都不给力啊,抱着那么多分,不舍得给自己人加分,不科学,没人性啊

网友:
每个PWM工作都是查他的条件,思路确实清晰,赞一个

网友:
好样的,基础扎实

网友:
支持一个

以后多来论坛发贴子

网友:
大神就是大神,思路就是不一般啊,不是我们小白能有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