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位大神知道HP6535S的屏接口定义啊

楼主(2015-07-21):
请问哪位大神知道HP6535S的屏接口定义啊

网友:
没版号吗!~

网友:
找图纸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你这打开图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就是找不到图纸啊

网友:
板号多少?或者找接口一样的图纸就可以。

网友:
板号是6050A2235601 MB A03

网友:
没图纸的机子就是窝火啊

网友:
没图纸吗、、

网友:
下图纸来看不就知道了

网友:
估计楼主也是刚入我们这行 不久  你主板这边测不到 你测屏这边啊  屏的接口定义是死的 不会变  找个屏规格书就OK

网友:
你参考这接口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