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家看看盈通GTS 250 512 D3战神版花屏用mats测试结果是哪个显存坏了

楼主(2015-07-21):
       mats version 256.22.  Testing G92 with 512 MB of memory.Errors found.  Use .Status() or .PrintErrors() for more info.
This message will only appear once.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IOA[31: 0]           0        39749            0
FBIOA[63:32]           0         1724            0
FBIOB[31: 0]           0      1153622            0
FBIOB[63:32]        1901       100062            0
FBIOC[31: 0]        1595       138015            0
FBIOC[63:32]        1039      3406824            0
FBIOD[31: 0]           7       104280            0
FBIOD[63:32]           0          224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16 A17 A18 A19 A20 A21 A22 A23 A32 A33 A34 A35 A36 A37 A38 A39
   A40 A41 A42 A43 A44 A45 A46 A47 B08 B09 B10 B11 B12 B13 B14 B15
   B16 B17 B18 B19 B20 B21 B22 B23 B24 B25 B26 B27 B28 B29 B30 B31
   B40 B41 B42 B43 B44 B45 B46 B47 C00 C01 C02 C03 C04 C06 C24 C25
   C26 C27 C28 C29 C30 C31 C44 C46 C48 C49 C50 C51 C52 C53 C54 C55
   C57 D00 D01 D02 D03 D04 D05 D06 D07 D08 D09 D10 D11 D12 D13 D14
   D15 D16 D17 D18 D19 D20 D21 D22 D23 D24 D25 D26 D27 D28 D29 D30
   D31 D32 D33 D34 D35 D36 D37 D38 D39 D40 D41 D42 D43 D44 D45 D46
   D47 D48 D49 D50 D51 D52 D53 D54 D55 D56 D57 D58 D59 D60 D61 D62
   D63
Read    Error Count: 4542
Write   Error Count: 4944500
Unknown Error Count: 0

测试了前面百分之十,mats是测gts450的不知通用吗??

网友A:
这种花屏貌似是显存挂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花屏貌似是显存挂了吧!

少峰雅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少峰雅兴啊!!!

额???李师傅??

网友:
先每个显存加焊下,也许就好了。

网友:
哈哈 仔细一看这显示器  就清楚了  李师傅  现在数据恢复搞的厉害不?

网友:
大哥你能把这个显卡的图片和显卡的bios发上来吗?我也有一张!但是没有被人刷成了gt660的!而且把那个标签也撕了!!!!找不到bios!!谢谢了

网友:
显卡空焊问题吧,加焊显卡试试,显存不可能每个都报错的

网友:
加焊显卡试试,显存不可能每个都报错的

网友:
焊核心  期待结果

网友:
查显存工作条件,正常就加焊核心不行就扔了吧,

网友:
显存确实不可能都同时报错。。  如果显存大部分有问题,就不止这么一点花了。  没有掉件的话。 还是先加焊核心把

网友:
估计这软件也不支持这新卡吧

网友:
BGA阻焊一下多数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