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 n78g5无法装系统 意外解决

楼主(2015-07-21):
同行拿过来一台机器,说装不了系统,看下,onda n785g5,单桥板子,系统在windows的logo哪里就准确掉电,但是能进去安全模式和pe,看起来这个故障和硬盘模式不对的情况非常像!
   接着就是一大堆的换,先放电,换内存,换硬盘,硬盘线,换cpu,换电源,全部没效果了,换内存的时候有的不亮机,有的花屏有的又可以开机但是也进不去系统!
     这个板子单桥,而且有的内存花屏,是不是该干桥了呢?和客户说下做桥的风险之后,准备开始加焊了!
     做桥之前,想想还是刷个bios试下吧,可是这个故障和bios貌似没有半毛钱的关系啊,想起来有些内存挡e9的,刷刷吧,也不费事,官网找找看,这个板子版本10.0,找不到,找了个10.2的刷了,娘的,居然好了!

网友:
板子是n78g5,写错了
,不好意思

网友:
其实能进去安全模式和这个已经和硬盘模式不对的故障不一样了,倒是像驱动不对!只是这个和bios的关系实在是很难联系起来,没什么技术含量,只是给遇到同一故障的兄弟们提供一些参考!

网友:
这个问题居然是BIOS 导致的  板子故障就是蛋疼  就要细心 全部想到  才能提高修复几率

网友:
bois引起的故障不多见,,,想到没想到

网友:
想象不到,竟是BIOS的问题。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呵呵,LZ意外的收获啊

网友:
驱动不对也会卡在LOGO那里

网友:
应该还是BIOS设置问题

网友:
这还真是个意外,,我还真没见过BIOS引起的装不起系统!!

网友:
开机界面卡的就有可能是BIOS问题了

网友:
说不定是BIOS设置的问题,不过解决了就好

网友:
这个经验记下了,BIOS导致不能装系统。。。稀罕

网友:
没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这个还是第一次碰到耶,以后注意了

网友:
不能装系统,进系统有一部分也是BIOS的问题的,上次V星不能装系统就刷了BIOS后好了!本来也是要去干桥的!

网友:
修好了就不止半毛钱了

网友:
谢谢分享以后遇到也刷一下

网友:
单桥板,不进系统,多见显卡与主板兼容问题。指独显的情况下。

网友:
好了才是最重要的,其它的都不管了呵呵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问题,硬件不兼容引起的装系统失败倒是遇到过

网友:
我擦,你这样吊丝逆袭啊,这样都可以想到厉害啊,

网友:
先软后硬 ,我们都要遵守这原则

网友:
新问题新办法,解决才是最终目的

网友:
这样也行?第一次见

网友(2015-08-20):
有一些进不了PE的 刷个BIOS也是可以的。。。

网友:
昨晚一个技嘉G31不进系统 不进PE也是刷BIOS好的

网友:
竟然是BIOS。我也有块板子这个情况,一会试试看。

网友:
应该是BIOS设置有问题,能进PE当然可进BIOS,估计硬盘模式不对,可进BIOS重新设置一下,你刷BIOS最后效果也一样,所以解决故障。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我又收获了一点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