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 西数 1T 绿盘 双碟 转速5400~7200 有时出现卡盘

楼主(2015-07-21):
2010年买的,当时就奇怪转速会是5400~7200自动调节,应该是当时的一种节能技术吧。
故障是有时出现卡盘现象,就是卡到死机那种情况,不能操作其他
扫坏道也出现怪异现象,最初出现坏道的位置,再扫一次又没有了。而其他正常的位置有时又会出现坏道。这种现象反反复复,个人认为不是坏道,是卡盘造成的,但不知道怎样处理这类故障。

补充一下,在PE下故障一样,应该是硬盘本身问题

补充内容 (2015-7-23 14:01):
新的发现,查不到缓存,用WDR5.3检测硬盘显示缓存是0,另外用HD TUNE查看同样查不出缓存,而且没有转速显示的

网友:
沙发!坐等高手回答!

网友:
看你这个西数的绿盘是低转速版本的硬盘,主要是用于数据存储,可能是因为元器件的技术标准不能达到7200转的标准才做成5400的低转速盘,通过软件也许可以控制这个转速,但是这么做的话可能会对硬盘造成损伤,因为本身设计标准并不是一直工作在7200转的模式的。
  通过CrystalDiskInfo可以看到硬盘的转速在软件中有一个功能是AAM/APM控制,是关于硬盘转速的,可以尝试一下这个功能。

网友:
有坏道吧 ?  或者固件也有可能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固件问题多一些呀,还是坏道太多了,没有看到情况,只能估

网友:
说的太少不知道

网友A:
没有一次完整的扫描,一出现卡盘就无法扫下去了,每次卡的位置也不一样,用HD tune扫,用hddreg扫,用DiskGenius扫都会一样卡在不同的位置。唯独没有在MHDD里扫,估计也是会卡。

另外用WDR5.3检测缓存为0,这个不正常啊 ?真的要刷固件????

网友:
我正修一只这样的盘,做46不行,现在通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一次完整的扫描,一出现卡盘就无法扫下去了,每次卡的位置也不一样,用HD tune扫,用hddreg扫,用DiskG ...

缓存为0可能02模块有问题了,备份原盘模块后加载28流程做通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