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问下PCIE的A13A14不正常,怎么办?

楼主(2015-07-21):
电压和其它时钟都正常,就这两个时钟不正常,怎么办?求大虾们给指点迷津!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76594-1-1.html
为什么南桥发出的其它时钟都正常,唯独这两个A13A14不正常是为什么?

网友:
什么时钟 能发个图纸  或者具体说下吗

网友:
能否说得祥细点?

网友:
怎么个不正常法???电压多少??

网友:
对地阻值多少啊

网友:
要查全板供电,供电正常后才出时钟

网友:
啥都没有 这个怎么解释

网友:
两个都是98!

网友:
先把时钟给换罗

网友:
这个  最好是图纸查一下  看看相连的有哪些原件    会不会是被拉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