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70E无法进WIN7系统

楼主(2015-07-21):
开始大短路。换了上下管可以进XP系统。却进不了WIN7系统、郁闷中。

网友:
硬盘模式你改了没?

网友:
换个PE或镜像.........试...

网友:
应该是硬盘模式问题

网友:
换颗CPU看下 这破机器 这个月修了3台了 我去。。。V470 B470 B470E  3台 全部是集显供电乌龟壳或者CPU供电乌龟壳坏。。有2台顺便坏了CPU。。。。。。。

网友:
一般就是CPU的问题,换个CPU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硬盘模式可能没有更改呀。改为UIF

网友:
说错了,改为UEFI模式

网友:
换个CPU试试

网友:
cpu有问题!

网友:
先换CPU测试再说

网友:
不装显卡驱动看看

网友:
很有可能是内存本身的问题哦

网友:
驱动不对吧 GHOST的时候不要装驱动
近系统以后在装

网友:
这款机器,大短容易坏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