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些学过笔记本维修,但是自己不敢动

楼主(2015-07-21):
如题,在学些学过笔记本维修,理论知识也知道些,但是自己不敢动手,怕是把故障扩大,问下修笔记本是不是大都需要图纸呢,求些思路

网友:
自己顶下自己

网友:
先测量好在动手 慢慢啊来

网友A:
医生有说不敢动手术刀的,修笔记本还有不敢动手一说。拆机-清洁-观察-打值-上电-排查就这几步,不用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医生有说不敢动手术刀的,修笔记本还有不敢动手一说。拆机-清洁-观察-打值-上电-排查就这几步,不用怕 ...

好的  谢谢了

网友:
去迅维实地学习下就OK了,看了这么多论坛,感觉还是迅维强大,包括理论和动手能力,本人也想去实训下,可惜很多条件都不允许

网友:
修笔记本,如果刚开始入手,,每一台都要图纸的,,,,,就算是做了多年的笔记本维修,,,不看图纸也只能搞搞简单的

网友:
图纸,工具最好有,可以提高30%的修复率。假如10台机,你只能修3-4台,有图纸,工具,代换零件,修6-7台是没多大的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