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4560G开机不显

楼主(2015-07-21):
接手一台宏碁4560G AMD 独显机器,客户说用的好好的突然灭了,再开就这样了,上可调电源,一路狂跑貌似要亮机的节奏,接屏无果,刷BIOS,不行,AMD的嘛,吹下桥试试,还是不行,再吹显卡还是不行,总感觉是显卡问题,但是动显卡肯定麻烦的,还是再查查供电吧,一圈下来没有发现问题,纠结。。。。。。。上迅维吧,一路查下来,有说BIOS的,有的说缺显卡供电的,突然发现一贴说去掉显卡可以亮机,他的问题是显卡供电没有怀疑是显卡拉低的,我的是显卡供电有,管它呢,反正去掉显卡可以亮机,先排除显卡再说,说干就干,去掉之后,靠,真亮机了,综合论坛上面的案例,得出结论,各位网友遇到这个本子,排除简单的问题之后如果最后实在搞不定,不妨考虑显卡,这款机子加焊显卡是没用的,直接去掉就OK

网友:
手上正有这片板,开始几次开机还行,后来就不亮了,必须试哈。。。。。。

网友:
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网友:
长见识了,高手呀

网友:
我修到过显卡供电没有,去掉显卡亮机的,现在又一台这机,开机跑电流到1.4又掉到0.6,不查了,我等下就把显卡拆了!!

网友:
拆了之后亮了

网友A:
但是集显驱动打不上啊! 换系统!换驱动!都不行,分辨率只有1024了!!

网友: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网友:
去掉显卡供电芯片开启脚就行了

网友B:
有的机器可以 有的机器不可以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是集显驱动打不上啊! 换系统!换驱动!都不行,分辨率只有1024了!!

考虑下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的机器可以 有的机器不可以这样

一般像我这样的情况的都可以

网友:
这个本子最后更换显卡之后直接进系统测试OK

网友:
显卡什么型号的?发出来看看

网友:
怎么个去掉方法   把供电芯片和管子都拆了   ???还是直接把显卡拆了。。。

网友:
你是直接拆掉显卡,还是显卡的ic

网友:
弄好了,在BIOS设置成集显就可以了,驱动就能打上,分辨率也正常了

网友:
是的,这款机器显卡问题比较多的!

网友C:
很多开机不显,问题都出在显卡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多开机不显,问题都出在显卡上。

说了等于没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