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显示英文选项去不掉

楼主(2015-07-21):
如图所示。显示器出现英文选项去不掉。显示器按键有  MENU  ↑   ↓   AUTO   电源开关   。按了MENU菜单键后不能进入选项。请问是设置问题还是驱动板的原因导致

网友:
按键去掉看看

网友A:
你确定是显示器的菜单  不是录像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是显示器的菜单  不是录像机的?

我也有这疑问 因为我看不懂英文 可以先换台显示器 确定是显示器还是录像机的问题 然后不管是显示器还是录像机的问题都可以恢复出厂设置看看

网友:
一般情况 下,如果是菜单 显示器 断下电再开就没有了。要不再把 显示器 按键拆了。再开关下,还不行,看是不是驱动板数据坏了。。 (到驱动板这里可以停了,一般都不好找显示器的数据)

网友:
是按键粘连所致,打开清洗一下应该就ok

网友:
楼主你换了所有按键再说。

网友:
是不是键吃住了

网友:
看看是不是按键有问题

网友:
是不是按键的问题

网友:
lz  这是  按键有漏电啊!

网友:
按键板坏了,  换个按键板就好了 也不贵。

网友:
先换个屏幕试一下

网友:
对的

直接拆。。。清洗一下

网友:
按键拆了 或换了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