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Q 511运行中黑屏

楼主(2015-07-21):
客户送修一台511  说是运行中黑屏   直接拆机 加热一下显卡后正常
于是去胶上BGA加焊显卡   加完满以为OK  光板测试发现插电开机0.2不断重启掉电  晕倒
量显卡没发现短路  直接去掉显卡再测试 还是开机0.2掉电循环
心想这个电流的话 电压一定有没有出来的  于是量电压 发现通电 3 5V正常  1.8 1.2 1.0都正常  只是显卡没有供电 CPU没有供电

只加焊了一下显卡 怎么cPU没供电了呢 百思不解

求高手指点!

网友:
可能是你焊显卡爆了,换一个上去吧。显卡供电先修好才能出CPU供电。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还有就是看看显卡旁边的芯片有没有影响到

网友:
这个机器。。显卡爱坏  背后的51124也爱坏 还有显卡供电 在掌托下面那个长方形什么什么供电芯片 也爱坏。。就这些。。。

网友:
谢谢各位 问题查出  加焊显卡的时候  3.3V转+3VS的电路出问题 是51511的块子坏了 也奇怪好端端的就挂了 之前还正常,块子没全坏 直接把R9682焊到R9681的位置上 +3VS出来了  CPU供电 显卡供电全来了 直接换上好的显卡就OK了

以后大家加焊显卡后出现开机0.2掉电重启 可以查查这个问题

网友:
显卡没有供电,那就先吧显卡供电修出来,看看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
这种问题都有,以后要小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