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43NW不开机

楼主(2015-07-21):
三星943NW不开机  拆机检测有5v电压 没有16v  开关是触摸的   求师傅指点从哪里开始检测  如果把5v飞线给开关信号会不会工作啊~~

网友:
不行的的,高压板要有供电才行。

网友:
先把16V搞出来再说。

网友:
不行的。你仔细查一下电路。16V是不供主板的…………

网友:
你确定有5V没有14V?

网友:
打一下12v的对地,短路的话最先需要怀疑的就是高压板,如果12v修出来还是不行的话就有可能是mcu坏了,刷个程序就好了

网友:
电源板换一下

网友:
要把16Vx修出来

网友:
就是吧16V电压修出来

网友:
楼主真爱开玩笑,5V都有了,怎么会没14V?只要有5V,主板就可以工作了,只是没背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