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达代工 宏碁E1-421

楼主(2015-07-21):
版号:DAOZQZMB6C1 进水机(触摸板处进了一点水),拆开IO附近都有水无烧糊零件。干燥以后待机0.00按开关0.01A不动,根据时序发现南桥发出的SUSC#有问题。用镊子点一下IO73(SUSC#)角就触发外接显示器也正常开机了。无法通过按开关自己触发!如何维修请大神们支个招哇。(已解决)

网友A:
是不是EC到南桥PBIN-OUT#开关信号断线了,

网友B:
是桥没发出SUSC#给EC?查桥的待机条件?SUSC#到EC的线路是否通路?

网友:
你碰了过后SUSC是否为高电平,如果是最好检测一下南桥的待机条件,特别是BATLOW信号一定要为高电平,不然桥是不会发出SUSC信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EC到南桥PBIN-OUT#开关信号断线了,

EC到南桥的信号这个板子为DNBSWON#  没有断!按开关有高低高有效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桥没发出SUSC#给EC?查桥的待机条件?SUSC#到EC的线路是否通路?

桥发出的SUSC#直接到EC73角

网友B:
要分清是桥没发出还是EC拉低了,桥的条件具备就可以换桥,当然也可以尝试借个同步的信号来试试,比如SUSB#连到SUSC#看看。

网友:
现在的板桥和ec一起工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分清是桥没发出还是EC拉低了,桥的条件具备就可以换桥,当然也可以尝试借个同步的信号来试试,比如SUSB# ...

SUSB#  SUSC#   接在一起触发了,现在烤鸡中!

网友:
有可能是南桥部分坏了或者是虚焊了,可以连接在一起,这样没有影响

网友:
进水的机器,首先仔细查查有无断线腐蚀,烤烤板也许会有惊喜

网友:
Acer的机器最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