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TPN-F112短路、没图纸维修、故障重重、只能说、惠普的保护电路太垃圾、一烧一大串

楼主(2015-07-21):
惠普TPN-F112短路维修
昨天老板丢了一块惠普TPN-F112的主板、问我要不要修啊、我说修啊、干嘛不修、说到这里、主板他已经拆开了。我问他啥问题、他说客户说。短路、电流表是有啊。可是那种转接口没有啊、只能用原装适配器、没有通电、目测主板、问题发现了、如下图:、
Q0901和Q0902上万用表测试、Q0901通了、按照电路芯片的工作条件、不应该通了、没有图纸,只能找芯片方的、

数据手册
如下
P沟道场管、知道了他是保护隔离管、换了后、通电、我X、发烫、心想、还有短路、测了下、公共点、4欧、拆了公共点的精密取样电阻、烧鸡、主板除了显卡发烫其他都正常、心想、肯定是显卡干掉了啊。正准备拆显卡、冷静了下、个人作风、最不喜欢做的事情就是上BGA、冷静了下、对地为4偶、不可能是显卡吧、就当很郁闷的时候。万用表响了下、如下图

拆了L501和L502中间那个电容、量了下、通路了、想到是他挂了、在测到显卡供电是16偶左右想了下。应该是正常了、测了下公共点16偶、还短路、继续测到两个上管。通了在主板上、拆、拆了只后、发现一个上官通了、如下图
测了下公共点500多欧、正常了
通电接口那个灯亮了、补上电容和上管、触发亮机了、备份了BIOS程序、

亮机图片
备份的过程
一起讨论技术交流的、加小弟QQ:2632877395 一起进步!

EC ROM.rar

SB ROM.rar

网友:
显卡对地阻值都是很低的,没有为0就不能判定是显卡短路了

网友A:
如果公共点的对地阻值很低,一般都是接公共的滤波电容或者是上管短路,可以测电感可以判断出来,哪个电感的阻值与公共点接近,就重点测量电感连接的上管

网友(2015-09-30):
引用 网友A:
如果公共点的对地阻值很低,一般都是接公共的滤波电容或者是上管短路,可以测电感可以判断出来,哪个电感的 ...

說的好,只是這個沒圖的要跑線路就很花時間了

网友:
我上次修一个垃圾三星的保护电路才是真的差  烧了南桥和EC  亏大发了

网友:
主板是富士康的设计。。。再好的设计都会有意外

网友:
呵呵 估计只有一个短路的 其他的都是烧坏的 我经常遇到 这样的烧出这个地方 还有其他短路 都是少坏的 电流小点慢慢烧

网友:
表示支持  哈哈哈   想到实地的时候为了修个短路拆个遍  老师也是坑 直接电容换电感  看都看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