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32 过个LOGO就掉电,急,求各位大神帮帮忙。

楼主(2015-07-21):
版号:6050A2314301-mb A03 Bios 刷了。 EC换了。 过了LOGO准时掉电,有哪位修过的师傅帮个忙留言告诉我下真心谢谢。
掉电

网友:
显卡干过没

网友:
换内存,加焊显卡。

网友:
遇到一台HP的就要亮机掉电,BIOS,IO ,显卡南桥都干了不行,还给客户了。也遇到联想一体机亮机就掉电,干了南桥不行,没图纸乱测发现南桥旁一上拉电阻靠边的一个没供电,焊了一下就好了。也不知道是什么信号来的

网友:
你掉电以后待机电压还有没有,如果没有请先看温控电路

网友:
换CPU 换内存 换南桥 修温控

网友:
换CPU 换内存 换南桥 掉电以后待机电压没有修温控一路下来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