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CER P196WV 显示器指示灯开不亮

楼主(2015-07-21):
这台显示器刚通电是可以开启一切正常,当电源拔掉再插上就开不了(电源灯不亮),不知是电源板还是驱动板问题?烦请高手赐教!谁有这台显示器图纸分亨下本人万分感谢!

网友A:
不一定       把电容  换了再说吧

网友B:
点不亮先看下5V  12V 输出。正不正常的。

网友C:
先拆开,查不亮时电源板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点不亮先看下5V  12V 输出。正不正常的。

灯不亮5V12V都是0V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       把电容  换了再说吧

那个电容(没有明显的凸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拆开,查不亮时电源板的电压

已拆开查那个电压?

网友D:
后测电源300V 正常,开关管基极电压0V,说明电源没有工作所以电源5V/12V都没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后测电源300V 正常,开关管基极电压0V,说明电源没有工作所以电源5V/12V都没输出。

换开关管试试。

网友E:
明显是电源坏了,可能是接触不良,认真查查。或者地毯式焊一下应该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明显是电源坏了,可能是接触不良,认真查查。或者地毯式焊一下应该就好了。

估计烤一下就ok

网友:
开关管控制电路,是否有变质或虚焊的器件

网友:
这种电源板小电容  或者变压器问题多

网友:
一步步查,虚焊,保险,电源管理芯片,开关管,,,,

网友:
BENQ显示器开启时一切正常,拔下电源,再插上指示灯就不亮了,得重新按开关按键,才能开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