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420开机后屏幕显示不全屏的解决方案

楼主(2015-07-21):
开机后显示不全,在LOGO处也是显示不完整,进系统后调整分辨率无效,升降级BIOS故障依旧,如下图: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360se6/User Data/temp/VTAqO7oR0gnnFS4u.jpg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360se6/User Data/temp/VTAqO7oR0gnnFS4u.jpg

1,外接正常,换屏,屏线都是显示不全。最后只能拆机了,
2。把主板取出,单接屏正常,这是什么原因呢,我又把主板装回D壳,接内屏,又显示不全,
3。我想难道D壳有问题。仔细对比主板跟D壳的接触部位,发现有点问题:

在网上找了个D壳的图片,发现少了块绝缘贴纸,可能是时间长了,掉了吧。
再装上,正常了
问题不大,希望有用

网友:
给力 细心决定成功  这也给维修的兄弟们提供一个警惕  谢谢

网友:
牛人啊,这个都能发现,哈哈,学习了。

网友:
向细心的你学习

网友:
这钱好赚,,,,,

网友:
那么猛 这样都发现了

网友:
我碰到这种宽胶带贴上去就OK

网友:
着希望也遇到直接用啊哈哈

网友:
学习了 没有遇到过

网友:
楼主很细心,也有职业感‘技术水平也很高!!!比起售后强多哦

网友:
第一次听说这个毛病

网友:
还没见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干维修就是个细心的活

网友:
动手术前先裸板测试是个好习惯。

网友:
看来这个绝缘还是挺关键的

网友:
这也行。。。。没遇到过这问题

网友:
     经常遇到修好的机器  装完机不显了  只能又拆慢慢排除看装了什么导致得。。

网友:
维修时不光要胆大,更要心细。胆大一般都有,但是心细的真的没多少。更多的是粗枝大叶!我要努力向胆大心细前进。

网友:
这个还真没遇到过,下次要注意!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
又是捡钱的节奏哈!恭喜楼主

网友:
面多这问题,LZ很细心。不错

网友:
D壳导致的与主板有短路的

网友(2015-09-01):
呵呵。楼主真够仔细的。上次拆华硕的搞了一下午

网友:
显示不全屏时会是这个地方的问题,做手脚的好方法啊。

网友:
维修是一门技术  精细   细心的职业    要细心!

网友:
牛人啊,这个都能发现,哈哈,学习了

网友(2015-12-04):
楼主很细心啊,值得学习。

网友:
这都行 猛  维修一定要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