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420/E520 系统下不定时出现 0x0000007E 蓝屏解决一例

楼主(2015-07-21):
客户送修E420称不定时蓝屏,还将蓝屏代码拍了下来,蓝屏代码为0x0000007E。(客户机器为I3机型
蓝屏代码为0x0000007E。安装蓝屏文件分析工具,查

看客户全部5个蓝屏代码,全都为0x0000007E,且最后终止的程序都为集成显卡

驱动,即intel集显驱动。重装显卡驱动,恢复系统,替换“I3”CPU

均无效。再次分析蓝屏文件发现intel驱动终止前有QQ电脑管家的运行文件,

试卸载QQ电脑管家(2合1版),故障排除
附上蓝屏分析工具,请大家保存好哦,这个可是联想内部蓝屏分析工具:

安装集显驱动蓝屏专题   https://www.chinafix.com/zt/20805-1.html

网友:
重装个系统不就好了?

网友:
蓝屏有时候是比较难确认问题的 这个工具看着不错

网友:
感谢楼主提供案例  但弱弱的请教一下楼主 下载的蓝屏分析工具如何使用

网友:
这个这么用啊

网友:
如果机器蓝屏了,重进系统,打开这个蓝屏工具,它能从系统日志里调用蓝屏事件,你打开这个蓝屏工具后,就能看到,列表上显示的蓝屏问题事件了,很容易看懂的,错误停在了什么地方,最后一个事件就是问题所在了/

网友:
兄弟这种软件也有,是不是在售后干过啊,蓝屏是最让你无语的了,由其是不定时的蓝屏

网友:
蓝屏不是装个系统 就好了嘛

网友:
怎么感觉你的机器,重装个系统就搞定了。。。搞得很麻烦。

网友:
软件是下下来了,可是不会用呀。。。

网友:
这是多好的东西啊 !!!!!

网友:
按理说你恢复系统就没问题了 除非系统自带的有电脑管家

网友:
多谢楼主 分享 可是这个怎么用啊。。

网友:
可以测试别的本吗  谢谢楼主我也下了个

网友:
所有的7E   7B都是系统问题。重装系统多简单

网友:
这软件怎么用、、、

网友:
分析工具?和代码表有什么不一样么

网友:
能附上软件截图吗、?

网友:
同仁们,系统的是简单,关键这个软件可以分析是什么驱动出了问题,有些蓝屏比如CPU,内存,显卡等用这个可以看出来的,我只是说如何分析蓝屏的原因。

网友:
很不错,以后会用到

网友:
哇塞,这种问题也好意思发上来啊

网友:
搞了半天就重装系统就能解决的问题吧

网友:
烦恼的蓝屏,谢谢楼主提供的蓝屏分析工具!

网友:
不需要分析什么东西 啊直接做个系统搞定

网友:
我估计就是系统问题 要不就是内存不兼容 没试过这样用工具

网友:
泼冷水:假如不能进系统这软件就没用了,能进系统事件日志薄也能分析故障原因。

网友:
难得看到你发个贴子喃,李兄

网友:
这个必须顶一下呀,

网友:
真的想告诉你,不会用

网友:
要不要这么厉害。。。赞一个、!

网友:
360好像也有一个蓝屏分析的功能   不过好多都分析不出来

网友:
关键是如何解决蓝屏故障代码,一个个什么重装系统啥的我也是醉了

网友:
重装系统后要是在安装电脑管家是不是还会出呢?感觉还是找到问题根源才是最重要的

网友(2015-09-05):
正好需要这个软件

网友:
楼主 ,软件是下下开了 怎么用啊

网友:
重装系统了吗

网友:
硬盘有坏道?扫描下看看。。。。。。

网友:
我想问下楼主,出了联想的机器可以用别的机器可以么

网友:
重装系统不行吗?

网友:
兄弟这种软件也有,是不是在售后干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