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三星RV410开机半小时

楼主(2015-07-21):
三星RV410开机半小时甚至更长时间!启动时在win7画面停留时间很长!换了硬盘,加焊了南桥!还是一样!处理器是凌动e450直接焊在主板上,不可拆卸的1

网友:
网卡周边查下看看有惊喜

网友:
把网卡摘了试试呗。或者刷BIOS

网友:
网卡周边什么也没有@!一大片空白地!

网友:
进了系统运行速度怎样?,,,如果也卡,查下中断信号

网友:
进去了还能用!毕竟是凌动处理器,还装win7系统!就是开关机都要一个小时左右!

网友:
遇到过 集成主板上的内存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