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大神求助:冠捷液晶TFT19W80PS电路图

楼主(2015-07-21):
大神求助:冠捷液晶TFT19W80PS电路图
收到冠捷19寸显示器一台型号如下图:
电源板背面烧坏了,烧坏部件为:
D910 这个二极管爆掉了,看不到型号不知该怎么代换;R912 这个看不到数值了,在D910旁边;
R915 这个电阻也爆掉看不到了不知大小;
还有一个芯片LD7575PS请问这芯片可以用什么芯片代换
求该板的电路图,或者D910R915的具体型号也行。有板的请帮忙看看,发文字或者图片回复都可以,感激不尽!!

急求,在线等,谢谢各位来帮忙!!

网友A:
改就行了  修多费劲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就行了  修多费劲

这是交流电接入口这边的元器件,怎么改?

网友:
这个很好修啊,网上找LD7575资料成堆。7575可以用 203d6 1203 6841 都能代换。最基本的电源芯片。老联想板子上很多用它的。

网友B:
电源前级的二级管简单,不用看参数,看看是连到7575的第几脚,从废板上拆。那个烧坏的电阻也要看一下是连到7575的第几脚。

网友:
这个好改呀,看一下其它板的就可以了,或者直接买一个通用板也可以

网友:
R912 R313也是烧坏了的哦。

网友:
你洗干净把电源部分拍个图片 我来给你解答

网友C:
   详细的电阻 二极管参数慢慢来,

网友:
给你图纸

网友:
直接淘宝上搞个二手的给换上

网友:
高手啊!顶一下

网友:
感谢大神来相助,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详细的电阻 二极管参数慢慢来,

真的是非常感谢大神的帮助,我找找老板子上看看是不是有这种芯片。太感谢了。

网友:
这是什么原因爆掉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前级的二级管简单,不用看参数,看看是连到7575的第几脚,从废板上拆。那个烧坏的电阻也要看一下是连到 ...

D910和R912是并联,它们连接到IC901的第五脚。

D910、R915、R912、R913都已经烧毁了,都看不到数值了,求它们的数值。

网友:
这个更详细  参照这个维修

网友:
查明原因怎么爆掉的。再就是图纸不太好找,我建议买一块一样型号的板不就搞清楚你的问题了,然后找配件再修这块板!

网友:
买了一块板,现在把好板的电路拍下了,分享给大家,感谢大家来帮忙,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