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L440 升级BIOS解决电池耗尽低电压时系统显示“电池是非正品Lenovo电池”信息

楼主(2015-07-21):
L440机型使用电池过程中,电池电量过低,出现“电池是非正品Lenovo电池”信息
更新驱动,更新电源管理软件,恢复系统,故障依旧
BIOS升级到1.76版修复

网友:
阅                                      。用到再来

网友:
手上一台有线网卡感叹号,刷个试试吧。。

网友:
干!不亮。。你这是独立还是集成的啊 机器型号多少

网友(2015-09-08):
这个BIOS是bin文件,还是升级BIOS程序啊

网友:
是bin文件吗,下载的说一下

网友:
不是BIN 文件,是EXE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