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 S2209的显示器 不定时黑屏

楼主(2015-07-21):
HKC S2209的显示器  不定时黑屏后重启  驱动板电源板都换了 是不是灯管或者屏问题?有时候用好久都不会出问题 有是有一直闪闪闪的黑屏  2台都是同样的故障 应该是通病

网友A:
外接一组灯管测i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外挂灯管试试

网友B:
查一查灯管或者高压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接一组灯管测i试一下就知道了

加焊屏幕的逻辑板都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一查灯管或者高压板。

加焊屏幕的逻辑板都可以了

网友:
加焊屏幕的逻辑板都可以了

网友:
是屏坏了吗?

网友:
刷BISS试下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