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355E4C 有时触发,有时不触发。

楼主(2015-07-21):
三星355E4C 有时触发,有时不触发。不触发时摸到南桥就可以触发,判断南桥虚焊,加焊后每次都可以触发。但是屏幕不显示了!!!!!!真是奇怪,加焊时电子没取,怀疑BIOS有问题了。刷了还是一样。真是想不明白,,,不断的试还是不亮,换了条内存,换了另外内存槽,就是不亮,,,打算不修了。。装回去,结果,,,装了2条内存居然亮机了(原来是两条内存),然后试试随便一条,随便一个槽都不能亮机,,,我晕死,,,从来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居然2条内存才能开机。大家能说说是什么问题么。

三星355E4C beifen.zip

网友:
南桥的问题

网友A:
先换金针 在换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换金针 在换南桥

插2条内存机器很正常

网友:
有些机器就是这样的,我以前也碰到过

网友B:
我不信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不信有这样的问题

我也不信,所以后来又经多次测试验证是真的。

网友:
这个问题还挺奇怪的哦,

网友:
这算是一种经验吧

网友:
呵呵,出现这样的问题也算是很正常吧,啥怪事都有,我有前修过台华硕的老机子,明明是内存供电不出,换芯片解决后,用他原来800的内存试,底下的那槽不亮,换一条槽,亮了,有时又不亮,但后来换了条5
33的内存条,两槽都亮机啦。最好以修不好终结了。

网友:
*脏话* 第一次见 哈哈 sb多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