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亮一会就不显了

楼主(2015-07-21):
有台G450的机子,客户拿来说屏幕不显。发现电流跑0.4几,检测无CPU供电换个CPU供电芯片好了,电流跳上去了,但现在出现刚显示一会立马就黑屏了不是掉电。屏屏线BIOS什么都弄过,显卡加焊了下也不行。测屏线接口LCDVDD 3.3V LEDVDD19.v 四组信号对地阻值都在662这样。现在小弟不知道怎么弄了,求各位大神给个建议

网友A:
显示正常? 是直接掉电还是一会无显示

网友:
是不是驱动不对哦,打原装驱动试一试

网友B:
描述的不清楚 是直接掉电吗 ,  还是电流没掉  直接屏不显示了

网友:
屏不显查条件  掉电的话就另外说了

网友C:
有示波器直接测试EDID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示正常? 是直接掉电还是一会无显示

不是掉电是不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示波器直接测试EDID

没示波器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描述的不清楚 是直接掉电吗 ,  还是电流没掉  直接屏不显示了

显示个几秒就不显示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显示个几秒就不显示了

黑屏的时候量下13脚的开启电压 还在不?

网友E:
正常的时候测下接口电压,不正常之后再测下。

网友F:
cpu上下管换换试试

网友:
我现在也在修G450的板子

网友G:
楼主亮机时测下电压不亮时看看

网友:
有没有换个屏试试

网友:
此机搞定了 EC也坏了 换个EC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亮机时测下电压不亮时看看

搞定了EC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正常的时候测下接口电压,不正常之后再测下。

EC坏了  呵呵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黑屏的时候量下13脚的开启电压 还在不?

我量了下11脚发现亮的时候有电压,不亮的时候就没了。看了下这个直接到EC的换个EC好了。

网友:
是不是CPU 挂了 引起的   换个看看

网友:
是黑屏不是掉电吧?查屏接口条件嗄

网友:
应该是屏幕接口的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量了下11脚发现亮的时候有电压,不亮的时候就没了。看了下这个直接到EC的换个EC好了。

是我给你说的 吗 / 按照我做的修好了吧 ?

网友:
,本人新手一个,,期待有更好的解决方案

网友:
恭喜恭喜

网友B:
引用 网友F:
cpu上下管换换试试

什么换CPU 管子  什么思路?

网友:
是断电,还是黑屏不显了

网友:
这个机器有个通病就是右边usb口容易坏,查查吧

网友:
ec的引脚供电不足。。。。

网友:
外接试过没?

网友:
你查一看显卡供电正常不

网友:
我晕EC也能引起这故障联想怎么搞的

网友H:
原来是EC坏了啊 ,那能不能直接上拉个电压给他呢?

网友:
这简单,黑屏时查下屏供电,哪里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H:
原来是EC坏了啊 ,那能不能直接上拉个电压给他呢?

不行我试了 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换CPU 管子  什么思路?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