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MD主板没有复位的问题求助

楼主(2015-07-21):
有没有大师给教一下AMD平台主板复位电压发出的条件。电压都正常的情况下。

网友:
AM的,桥要收到南桥供电转换发出的PG信号后发出复位

网友:
AMD 单桥和 双桥的 差别也挺大的
单桥的NV 的居多, 当桥收到HT_VLD 也就是 VTT的PG信号后,有桥发出
双桥的是南桥收到电压转换出来的PG 后发出复位